AB SLC不能接地,ABB变频器对它的干扰怎么解决啊?真令人头痛啊!!!!

楼主(2004-04-10):
我做的工控系统是用AB SLC 5/04(有远程通讯的) 控制ABB 变频器,由于现场特殊条件的限制,PLC 不能接地,通讯线有必须和ABB的动力线绑在一起放线,所以ABB对它的干扰严重,如何解决啊?真难啊!我跳楼自杀算啦!大家谁也别拦我啊!

网友A:
你首先要分析干扰来自何处,如果是电源干扰,说明设计不完善,变频器需设进线电抗器,如果是线路干扰,检查屏蔽,接地只要在一端即可, 如果是检查不出干扰源,只能跳楼啦。

楼主:
是变频运行时,变频器所带的电机动力线产生干扰,因为现场条件的限制,只在主站一侧对双绞线接地,但效果不明显。现在的情况是变频一运行(当变频器对电机提高频率或降低频率时,亦既电机加速或减速时,)PLC的通讯灯就一闪一闪的,我加了终端电阻,好像效果不明显,有人说终端电阻是抗干扰的,但我就没看出来它哪里有抗干扰的能力。

楼主:
我知道VACON变频器通过调低6。2组参数(开关频率)就可降低对PLC的干扰,我想请教各位谁知道ABB的变频器在这方面有什么办法没?或者有没有什么参数可以调?

网友B:
调低变频器的开关频率和将变频器输出线换成带屏蔽的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变频器与SLC安装距离太近引起的

楼主:
就是变频器与SLC安装距离太近引起的,但由于现场条件的限制无法使之远离。调低变频器的开关频率到是可以,但我想知道怎么调低ABB变频器的开关频率?

网友C:
载波频率。

楼主:
载波频率是哪一组参数?

网友D:
对干扰我算是办法多啦!尤其对那狗屁变频器!我想对你上面所说的干扰采用二方面处理一定会很理想!一:在变频器输出端加个磁环(滤波器性质,自己绕线,不是市场上购买的,市场上买的又贵又没屁用),二:在485通信线上变频器及PLC两端都加上瓷片104电容!我想一定可以解决!不用跳楼!

网友E:
TO 痴风: 能详细讲一下你这两种方法么,尤其第一钟。不好意思,我很菜的。

楼主:
能详细讲一下第二种方法吗?我也很菜

楼主:
痴风,能留下你的电话号码?我先谢了,拜拖,把你电话号给我吧

楼主:
谁比较了解抗干扰问题,请把电话号留下吧,就这几天时间了,我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D:
干扰有动力线和控制信号线在一线槽里造成的,还有通过空间传播的高次谐波,再一个为通过电源串进来的,主要是电源的波动太大,造成电流和电压不稳定。解决的方法有在把线分开 阻容吸收 电源分开 接地 。 在变频器的输入侧连接滤波器和电抗器。输出侧连接磁环等。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降低。终端电阻不仅是抗干扰,还是使通讯信号反弹更有力

网友D:
再不行的话,找ABB的厂商,不要因为ABB牌子牛B,并且这样的问题和ABB也有关系。这样的问题自己跳楼,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F:
大家好!我公司是AB产品在华南地区的总代理,若各位什么问题,请与我联系!   颂祝商祺!   德维森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电话:0755-26463536 13923708759(李发) 电邮:lifa58@163.com 网址:www.techwayson.com

网友G:
正常情况是不允许动力线和通讯线一起走线啊,这问题你得自己解决。如果分开放线还不行的话,可以:一:你的系统电源带几个变频器?如果多个需加装进线电抗器,反之不需要!这只是解决电源方面的稳定问题。第二。通讯线接的从站数量?需要在PLC主站端加接地电阻,在从站末段加接地电阻。和大家一起研究,我经常做些解决干扰的问题。

楼主:
你们说的有的我做过,明白,有我不太清楚具体怎么做,ZJD2003和CCC12365,或是清楚抗干扰问题的,你们谁给我留个电话号行不?我在现场急死了

网友G:
那么小的一点问题不至于跳楼的,如果象你这样,我已经从双塔上跳过N次了,你发邮件给我吧cccc12365@tom.com,把具体情况和我说一下,绝对不至于让你跳下去的。

网友:
不好意思!我出差几天了,所以几天没来!我的电话号码是:0571-86967273!李桂生~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朋友

楼主:
现场的情况是,这几天我有做了一些改进,但还是不理想,AB的PLC,CPU是SLC5/04的,两个从站,用SN 带两个ASB 通过双绞线通讯,变频是ABB的,在电网里我用PLC带五个变频器,现场没有隔离变压器器,并且双绞线是和变频动力线紧挨在一起放线的(现场就要求这样),现在变频一加速或减速,SN上的通讯灯就闪的厉害,这两天,我加了终端电阻,又把双绞线的屏蔽线按要求接好,又接了地,但效果只能说好了一半吧,通讯的闪动会导致PLC故障,所以必须解决。

网友G:
你可以尽力让这两种不同类型的线分开,不要放一个线槽进出,如果实在不行,分别把这两类线加上护套,可能会情况好一些

网友:
干扰有可能是变频器的输出和输入造成的,也有可能有的动力线有虚接的或有一相碰到电机壳或碰到地的

楼主:
非常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

楼主:
我觉得ZJD-2003说的是我的漏洞,我回去检查检查,因为我该做的都做了,连套管我都做了,还是不行,再次谢谢楼上的几位朋友

网友H:
请教ccc12365 PLC加接地电阻如何接阿?谢谢了

网友:
CCC12365,干扰就那摸几种,一个一个的查,

楼主:
我也查了是不是变频线碰到地的情况,但发现绝缘很好,我量了双绞线电压是在9。3V,但一运行就跌到8。3V。干扰就哪几种啊?请不吝赐教。我好根据有几种干扰来一个一个的查,其实我对有几种干扰,都是什么原因,都怎么对付不是很清楚。

网友:
我也跳楼了。

网友:
当通讯线的线径比较细时,通讯距离就比较短,主要因为线的压降比较大。再有,采用终端电阻的作用是:调节阻容值, 抗干扰, 再通讯时应注意通讯模块内部的通讯电压,如环境的温度降低时,内部电压浮动,造成通讯时断时有。内部的电压为:5V。 你所说的压降,在正常运行时不同站点的电压值是不同的,这是正常的,如PROFIBUS的DP通讯电压4.2---2V。低于2V通讯不正常,不同站点的电压在4。2----2V之间。但是你说的当某个设备启动时电压浮动,这个是不正常的。我想你的PLC的电源模块的电压浮动是否很大。请祥查

网友I:
我想其实对干扰和抗干扰楼上的朋友们讲的差不多了 ,通讯线有必须和ABB的动力线绑在一起放线,动力线对控制线的影响会有多大我想大家应该都可以想象的出来,有没有试过或已 把通讯线套钢管走线(减低动力线对通讯线缆的干扰我认为才是治本的办法)。

楼主:
不胜感激楼上的朋友对我的帮助,再次谢谢大家

楼主:
以我上面所说的情况,我认为就是电源干扰了(和动力线一起放线的一段我已套了软铁管,还接了地,没套的部分和动力线有2米远吧),对不对呢?请大家帮我断定一下,如果是我就准备换隔离变压器了,但现场条件限制换起来很麻烦。

楼主:
今天我又量了一下PLC电源,不动时,稳定在230V,变频启动后有时跌到228。229。,好像这样不算电源干扰吧

网友J:
你的通讯距离和使用的通讯线的型号是多少,这个很有关系

网友:
检查一下通讯距离,降低通讯的波特率。

楼主:
我这两天也正好想到了波特率问题,我在做做

网友K:
我觉得应该是变频器的谐波干扰,以前我们也遇到过,很难解决,尤其是ABB的变频器,说实话AB的变频器干扰少点。你可以在变频器接地处并联滤波电容试一试

网友K:
有没有熟悉剪切钢板工艺的朋友,用FX2N控制,想聘用一下

网友K:
AB产品用的多吗

网友L:
ABB变频器开关频率通过调整2605=0为4K/=1为8K

楼主:
请问ACS600型号的真能调开关频率,我太激动了,我明天立刻就去看看

网友M:
中端电阻是用来消弱电路反射的 由你的叙述来看 一定是变频器运行时对PLC形成反馈干扰可以在变频的输入加电容 两个电容串联后从中间接地注意接地线一定要短

楼主:
我走了,走之前,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