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4-04-10):
我用万用表交流电流档测量单相马达的电流,肯定是把表串联在火线或者零线上 为什么没有读数(数字万用表)?

楼主:
我是串联在火线上测的。

网友A:
1。表坏了 2。表棒坏了 3。接触不好

网友B:
也有可能超量程

楼主:
电压档正常,电流档不行。 不可能超量程

楼主:
谢谢imgg,是接触不好。

网友C:
接触不好马达还能正常运转吗?

楼主:
有两个地方接触不好 1、开关 2、测量的时候表棒没有充分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