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求助:两台Wincc之间的变量连接!

楼主(2004-04-10):
想实现两台wincc间的变量连接,是否要用到opc应用程序?应如何实现?需要授V权吗?opc服务器和opc客户机项目类型应该是什么(单用户,多用户还是多客户机)?我把两台机器都设置为多用户,可是为什么只能设置本地机为opc服务器呢?将dcomcnfg.exe参数作了修改:使用自定义访问权限,添加“每个人”“管理员”“交互式”;使用默认的启动权限,添加“每个人”,可还是找不到客户机,为什么呢?请高手指教!!!谢谢!本人用的版本是wincc5.0。

网友A(2004-06-03):
应该可以,不过OPC数据传送是单向的吗??

网友:
你说的方法基本正确,用OPC连接。只是应把两台计算机都设置为单用户。也不需要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