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可以提供一个电动机星三角启动的电路图哦~

楼主(2004-04-10):
哪位大哥可以提供一个电动机星三角启动的电路图 谢谢~~

网友A:
我晕, 随便找一本书都能看到的东东。

网友B(2004-06-19):
你还是改行吧.

网友C:
不能这样说人家啊,我也是从一点不知从头学的啊,可不敢说现在很有水平。你们一开始都能知道所有的东西吗?都是慢慢学的嘛。

No。18

网友:
有传真或MAIL吗? 发给你呀!

网友D:
就是把三相线接成三角形,再从三个顶点引出接到电机上。

网友E:
《电工手册》里有

网友F:
新手嘛,都是从头学的.不过如果你在工厂里干的话,你就能看到电机上的星三角转换,即使小天星现在看了图纸,看到实际接线也会蒙的

网友D:
偶说的不清楚,电机要接在顶点之间,压降为相电压。小心别把保险烧了。

网友G(2010-04-04):
谁发给我邮箱啊ahhz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