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如何控制电缆

楼主(2004-04-10):
用PLC控制两台电机,一台是三相交流电机一台是伺服电机。 来实现电缆的放和收,如何保证电缆放和收的均匀。如何保 证电缆的放和收结束时电机自动停止。如何保证两台电机线 速度一致,保证电缆不松不紧。请老师指点!

网友A:
一台主拖动,一台使用变频器PID控制做恒张力

网友B:
用两台变频器控制就好了啊 好成熟的系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