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各位高手

楼主(2004-04-10):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比较幼稚的问题,如果想在笔记本上运行WINCC,组态王之类的工程软件,那么机子最基本的配置应该是什么样的,特别是处理器和内存。谢谢。

网友A:
没什么特殊要求,与台式机一样,P3+128M即可跑起来

楼主:
谢谢 惊涛拍案 前辈,我想继续问一下最起码要达到奔三几百? 谢了。

网友A:
我记得说明书上说最低配置PⅢ450,没试过,在我的笔记本上没问题,配置1GHz。 看意思是不是你自己想买一台

楼主:
谢谢楼上的前辈,我现在的确想买一台,但就怕买回来之后这些软件跑不起来。

网友B:
搂主: 谈点正事,个人认为笔记本电脑要配置越高也好,不过也不用非要dell,IBM那样的,内存+CPU越高档越好! 我用过研华台式工控机,P42.4+DDR256,不带别的程序同时开启,启动与退出的时候仍然很慢,这个软件就这样! 可能你还要step7,excel这样的软件同时开启,所以慢!!!

网友C:
我个人认为内存的容量比CPU的频率更重要些,当然主频也别太慢。 现在如果不买二手的,都应该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

楼主:
我现在还没毕业,经济上跟不上,所以打算先买台二手的用用,请问该注意些什么呢?

网友A:
朋友,有条件就买一台式机,同样的价格配置要高的多。 二手的笔记本没有好货。 如果只做学习用,想这类的软件要求并不高,能跑Office就能满足。当然,配置越低,你需要的耐心越多。

楼主:
楼上的前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