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有无控制电机转速的继电器

楼主(2004-04-10):
有无控制电机转速的继电器,当电机转速超过设定的标准,继电器就动做。 哪个厂家生产?联系电话?请告诉我 我是:0551-5314893 军星电子 王晓安 ahwxa@163.com

网友A:
从原理上讲,继电器只是在接收到信号后才会发生动作,如果单独的一个继电器能控制转速是不可能的,一定要有其它器件的配合使用。你可以串一个有输出的速度反馈做继电器的信号源,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采购速度反馈计时一定要讲明你的使用情况。

网友B(2005-07-16):
转速继电器

网友C:
有,国产的速度继电器,搜索查一下,我单位再用。

网友D:
其实搞我们这一行的,应该自己动手用霍尔元件,光电等元件做一个计数器来控制就可以。

网友E:
有,国产的速度继电器,

网友F(2008-10-08):
有的,叫速度继电器或转速继电器,配合转速传感器(也可用接近开关)使用,譬如上海剑湖电器有限公司的SRE-PD3型速度继电器:
http://www.jianhud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