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7200的一个pid程序出现问题,急切求教

楼主(2004-04-10):
关于pid控制的s7200实现的一个问题 如果不形成pid控制回路 即用一个稳衡的电压源0-10可以手动调节的,比方说调节至5v,对应16000, 我的模入模块调节对应关系为10v为32000,0v为0,稍微有点偏差 将该信号接入AIW0 运行pid运算,pid参数通过td200进行设定,我设置pid设定值为0.75,即7.5v 因为pid输入输出已经标准化,10v对应1,0v对应为0 经过pid运算后,输出至AQW0, 我的微分时间设为0 那么我想问的是 随着时间的延长,输出应该是越来越大 因为偏差衡定,总是2.5v的物理偏差,由于比例环节和积分环节 那么最后输出应该打满输出电压表的整个量程 但是我实际在进行上面的实验时,却得不到这样得结果,电压表开始会指向某个值,慢慢有点变化 后来渐渐稳定,有时会振荡,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pid是调用西门子编程软件得pid模块 希望各位大侠谈谈究竟可能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弄了很长时间,唉,实在找不出原因,感到很有压力 是不是需要自己写pid程序啊,虽然不是很难,但是比较麻烦 相对来说,占用cpu的内存也比较多 真诚请教各位了,在此先表示衷心感谢

网友A(2005-01-29):
不好意思,我刚刚看到,时间完了点. 你可以用编程软件的监控功能查看各个数值,看看问题在哪. 你对PID的理解非常正确,可能是PID参数或者是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