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电缆怎样选取

楼主(2004-04-10):
RS485通讯电缆怎样选取?用普通2芯电缆行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顶起来,这很难吗? 我不知道,大家也不知道吗? 不会吧!!!

网友A:
普通双绞线应该就可以吧

网友B:
双绞线,没错。

网友C:
用2芯屏蔽线可以,

网友D:
屏蔽双绞线,多芯的也可以

网友E(2004-05-15):
用双绞线,有条件的话可以用BELDEN485专用电缆,不过好贵的。

网友F:
普通双绞线可以用作485通讯,但距离受限,不加中继,无法达到1200m

网友G(2004-07-31):
普通电缆是按欧姆定律来设计的.严格意义上讲数字通信电缆必须按传输线方程来设计!在高速,长线传输时如PLC,I/O,RS485/422,DCS,Ethernet,CAN,PROFIBUS,Devicenet,Lon-works等应该使用专用电缆!我公司是生产工业自动化系列电缆的专业厂家.请提供电缆的工作环境,系统参数等信息,我们一定将最合适的电缆呈献给您! hdsr178@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