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的焊接问题

楼主(2004-04-10):
李工: 你好! 我厂一台爱德力变频器IGBT模块损坏,更换完后,W和N管脚电阻为0,更换时烙铁没有接地线,是否是这个原因造成IGBT损坏。另外还有哪些原因会造成这样的故障?谢谢!

网友A:
应该不会吧?

网友B:
有这个可能,

网友C:
与电烙铁没有接地线应没关系!模块原来是坏的吧!换上模块后是否有通电?

网友D:
当初买回来之后用万用表测了是好的,我在滤波电容到IGBT的P 端串了两个40W的灯泡,送电后,启动UV之间电压正常,W直接和N端是通的. 模块是MITSUBISHI PM10RSH120

网友C:
这模块原来应是耐压不够!“耐压值”是模块最重要的一个参数,你最好事先测一下!

网友E:
这种IPM内部短路应该不能启动吧!驱动部分有无测量?

网友F:
本公司为美国品牌变频器的一级代理,位于上海市。需变频器销售工程师,要求懂变频器和电机,相关专业毕业,有服务和开拓精神。有半年以上工作经验。 简历请寄: ndm1@163.com go76@21cn.com 传真:021-66111631

网友G(2006-10-31):
有这个可能

网友H:
与电烙铁没有接地线应没关系!

网友I:
可能有关系,我在工厂时遇到过,是在给AB做代工的PF4的机型的,TYCO的IGBT,P089的,有一天生产线上一连坏了十几个模块,找不到问题,生产流程是组装过后上震动测试,结果是运行就炸机,一直找不到问题,生产线就停了,我不信邪,组装前都是好的,组上就不行了,奇怪!后来,我亲手组了两个也炸了,晕死!!再后来,我测了一下烙铁尖对生产线体的地,100+的交流!天那!!足够IGBT的触发端死个好几次了,发现电源的接地被人为的放倒了(电源插板是接地端是活动的那种),把接地的端子接上后马上就正常了,后来数了一下P089炸了18颗!!!残啊!
   在确认你的IGBT是好的基础上,最好看看你的烙铁!!不知道你用的是哪种,不过不是在工厂,这种的可能性也不大,你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J:
一般做维修都是用焊台!如果用的是220V的烙铁,最好接个地!

网友K:
几率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