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中的参数配置。

楼主(2004-04-10):
请问,在新建一个项目后,要对set PG/PC interface 或者别的地方 做什么配置,才能使pc通过rs232与plc通信? 我在set pg/gc interface 中尝试了多种设置,都无法与plc通信。

网友A:
简单的232不行, 要么通过PC/MPI电缆,要么通过通讯卡(CP5611,CP5613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