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rs485接口的gprs模块,最好连接既可使用

楼主(2004-04-11):
本院需要一批gprs模块,要求使用rs485接口,内嵌ip模块,全透明传输 请给出详细资料以及报价

网友A:
f2100 gpts dtu支持

厦门四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Xiamen Four-Faith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Co., Ltd.
Mob:+86 13950002847     Tel:+86 592-6300324
http://www.four-faith.com
E-mail:market@four-faith.com
中国区统一服务热线:400 8838 199

网友B:
东方讯的产品: EIC CG12工业级串口设备GPRS数传:大数据量 EIC CC10工业级串口设备CDMA数传:大数据量 EIC CS10工业级串口设备SMS数传:小数据量,非实时。 这些设备可以让工业用的RS-232/RS-485串口设备的串口通信立即转换为GPRS/CDMA/SMS无线网络通信的服务器。用于长距离通信或控制。 详细信息可以查看附件文档或http://www.eastcent.com 北京东方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电话:010-51581166 邮政编码:100086

网友C(2008-09-23):
可以到我司网站了解一下,www.xmyn.com  电话:0592-5710250,厦门宇能科技有限公司欢迎您!

网友D:
RS6011G无线远程监控终端

技术方案

产品简介

厦门瑞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一、概述
RS6011G 无线远程数据监控终端采用了先进的DSP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多CPU集成技术、嵌入式工业芯片组和多任务实时操作系统,稳定性强、可靠性高、实时性好、环境性广、功能强大,是一种集遥测、遥信、遥控和通信等功能于一体的新一代远方测控终端。
RS6011G 无线远程数据监控终端集成了模拟信号采集、过程IO控制和无线数据通信于一体的高性能测控装置,可以直接接入标准变送器信号或仪表输出的模拟信号、电平信号、干触点、脉冲信号等,是小规模过程信号实施无线测控的最佳手段。
RS6011G 无线远程数据监控终端内部有一个高性能的微处理器,可以完成模拟信号的采集、量值转换和滤波处理等,数据的存储周期和上报周期可以根据用户环境的要求而调整,多点组网的方式非常灵活,既可以选择简单方便的GSM SMS短消息方式,也可以选择高效实时的GPRS网络方式。监控中心的建立也是非常容易,目前流行的组态软件都可以直接接入,可以满足大多数用户的需求。
二、终端外形及操作面板
终端操作面板的主要部件如图1所示;
图1 RS6011G终端图

三、工作原理
终端采用模块化设计,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不同的模块化组合;原理框图如图2所示:
图2 工作原理框图

终端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数据处理部分、数据采集部分、控制部分、GPRS模块部分等,具体描述如下:
3.1 数据处理部分
RS6011G无线远程数据监控终端内部有一个高性能的微处理器,可以完成模拟信号的采集、量值转换和滤波处理等,数据的存储周期和上报周期可以根据用户环境的要求而调整
3.2 数据采集部分
3.3 控制部分
输出控制部分由控制输出预动作部分和控制执行部分组成,控制输出采用主处理器与协处理器共同执行方式,通过多次数据确认保证控制输出的可靠性,防止控制误动作。
3.4通讯部分
通讯部分采用模块设计,配置GPRS模块,通讯连接可靠;

四、终端主要特点
4.1 GPRS无线通信组网,支持TCP,ModBus TCP,UDP,DHCP,SMTP,POP3,HTTP,FTP,PPP等协议
4.2采集传输控制一体化,提高了系统可靠性,降低了成本
4.3采用超低功耗高性能的嵌入式处理器;
4.4内嵌看门狗,不死机,掉线自动恢复;
4.5网络连接显示;
4.6标准工业接线端子;
4.7大容量用户数据缓存区,支持大数据量传输;
4.8传输速率高,成本低;
4.9高强度铝合金外壳和安装孔,安装方便;
4.10工业级品质保证,性能稳定可靠;

五、技术指标
所选模块          SIMCOM
外型尺寸          120x80x25mm

工作环境
模块工作温度         -35°C~75°C
湿度范围             0-95%,非冷凝

电源
电压范围             DC5V~26V
标准电源             DC5V/1000mA
功耗
通信时平均电流100mA@+5VDC
空闲时35mA@+5VDC

接口
输入                 4路模拟量,4路开关量
输出                 2路继电器

天线接口          50Ω/SMA 阴头

接收灵敏度        -104dbm

SIM             3V

用户数据接口     RS-232/RS-485/TTL(DB9)

波特率            300~115200bits/s

六、基本功能
6.1配备多种接口资源:包括模拟信号采集、开关量输入、输出、脉冲信号输入等;
6.2 支持一路RS232/RS485方式的用户数据接口,可接入PLC等各种设备;
6.3 短信数据传输或GPRS实时在线传输方式
6.4 GPRS 远程在线设置和短信息远程设置功能
6.5 用户可以编程的量程转换和报警上下限设定;
6.6 内设工业时钟,精确记时;
6.7自动定时上报和事件触发上报功能;
6.8 内置大容量FLASH存储器,数据自动记录,支持历史数据检索;
6.9 板载工业级GSM/GPRS/CDMA通信模块,方便用户选择GSM、GPRS或CDMA组网方式;
6.10 提供用户设置软件,开放式接口,方便与组太软件及其他软件连接;

                                                 厦门瑞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李国庆(销售部)
0592-5788902 13950192325
                                                   E-MAILlgqrs@126.com
欢迎光临:www.xmrs.net  厦门瑞申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网友E(2008-11-15):
我需要批量购买!

要求:能接到485总线上,有从机模块号,请各厂商报价

国家农业信息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李工

联系QQ270400599

网友F:
MA8-6:The GPRS Internet Terminal
提供RS-232/RS-485/Digital I/O接口; 提供轮巡功能; 自动重新联机功能; 提供资料过滤功能; 提供IO触发发送警讯功能; 提供远程 Output 设定.

MA8-9i :The GPRS Transparent Terminal
提供GPRS End-to-End解决方案提供RS-232/RS-485接口功耗低, 待机时仅 0.27W;内建Watchdog芯片;自动重新连线功能;提供IP-Base通讯协定;提供各种通讯模式.

MA8-9ie:Even Trigger GPRS Transparent Terminal
提供RS-232/RS-485接口功耗低:待机时仅 0.27W 提供数据触发功能提供远程更改参数功能.

MA8-9ib:SMS Backup GPRS Transparent Terminal
提供RS-232/RS-485接口 .功耗低, 待机时仅 0.27W .提供短消息备援 .提供远程更改参数功能.

杭州永高电子有限公司   电话:0571-56773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