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卷烟包装自动生产线资料(电气控制方面)谢谢了!

楼主(2004-04-11):
小弟现在急需“卷烟包装自动生产线”电气控制方面的资料,这方面的资料小弟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如果哪位大哥有这方面的资料请帮帮小弟,望不吝赐教! 资料可以发到我的信箱里:AiurO_O@21cn.com 或者传真给我(传之前请先联系我13511999497)

网友A(2006-08-14):
老大向G.D公司买啊.用欧元.不过买来了也没用.中国不可以造烟机的.是有规定的啊.

网友A:
除烟草机械厂外的.流口水中..........

网友B:
主要技术参数

生产速度             400包/MIN(40条/分)
烟支规格
直径                 ø7.8MM
长度                 84MM
烟支排列             7-6-7;7-7-6
烟包规格             87.5MM×56MM×23.5MM
条盒规格             282.5MM×89.5MM×49MM(欧式、美式)
机组躁音             小于等于85DB(A)
机组功率             约等于27.4KW
机组重量             约等于14060KG
占地面积             7450MM×7300MM
(可根据采购方的需要,改变机组平面布置,相应改变机组的外形尺寸)

网友B:
电脑不好用,一下多发了两个

网友C(2010-03-11):
供应G.D机组烟草机械零配件

联系人:殷小姐   0552-4085263     13305527381   传真:0552-4085026        QQ:171372319     TQ:8496650

GD机组
电磁铁2542301126/金拉线检测器/2529103023/电机15819021/电机15819027/板15815078/缺包检测板15815133/驱动器接口板2534902304/继电器2530301020/继电器2530301021/继电器2530301025/电磁铁5816000022/电磁铁5816000038/接近开关2546809007/接近开关2546809015/接近开关2546808001/光电开关2529403004/调速器电源2534902240/V/F转换器15AD10A0000/V/F转换器15AD10A0010/ V/F转换器15AD10A0020/电压检测15AD05A/电压检测15AD05A1/ 电压检测15AD05A2/板15AD60A/三相整流器15815163/单项整流器15815152/直流电源15815166/主电源2534907012

网友D(2012-02-29):
老弟,你懂microii控制系统吗,GDL语言你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