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这样的输入

楼主(2004-04-11):
一般三菱PLC的输入将com和输入点直接短接即可。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从传感器过来的输入是电信号,这时要用NPN电路。这是我在三菱的使用说明书上看到的。可是我没具体做过这种输入电路。不知各位高手有没有过此种经验,有的话就帮帮忙吧。感激不尽!

网友A:
从传感器上过来的是几伏??

网友B:
信号回路加装无源的隔离端子,用此端子连接输入。

网友C:
说明书上有具体的布线方法一查就知道了

楼主:
土匪电工:从传感器上过来的是5伏信号 winter1997:你说的无源隔离端子是啥意思啊,我不明白

网友D:
你的传感器过来的是5伏信号,你可以用各光耦转换成24伏的电压信号,非常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