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可以倍频吗?

楼主(2004-04-11):
三菱PLC接受到一个脉冲后,可以把他变为4个脉冲吗?如果不可以,有其他牌子的能完成吗?

网友A:
不太明白你的意思! 是指按比例输入一个脉冲,输出4个脉冲吗? 如果是这样,只要输出脉冲的频率不高于PLC所能输出的最大频率是可以完成的!

网友B:
一般来说倍频只能是1/2,1/4等,我没见过2,4的。 三菱PLC用ALT指令可轻易实现。

网友C:
哦!我明白了啊!

网友D:
如果你的脉冲时间固定,可以实现

网友E:
分频很容量做到。接收到的脉冲宽度已知吗?

网友F(2018-08-22):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倍频只能是1/2,1/4等,我没见过2,4的。...

alt是用来分频的,不是倍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