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的几个信号问题

楼主(2004-04-11):
我是新手,用三菱的PLC、脉冲发生器、伺服放大器作伺服定位,想求教一下伺服放大器的几个信号。 INP(in position):为什么这个信号非要设成差几个脉冲到达定位点的时候再触发,不直接等到到了定位点再触发。还有这个信号能作什么用处呢?状态显示?开始觉得它好像和ready信号差不多。 ALM:我看了一下时序图,这个报警信号是在伺服放大器主电路和控制电路上电以后1s的时间后才变为高电平,那不是在这1s里就会报警吗?是不是在软件上要怎么处理一下。(顺便请教一下,为什么报警信号,还有紧急停止都要normal contact,和别的信号反来?) 还有我看伺服放大器的时候遇到三个概念:main circurt、control circurt、basecircurt,不知道这个base circurt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也是指主电路??

楼主:
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电机不会呆在定位点的,而是在定位附近摆动。INP 表示已经在定位点附近。ALM:NC接法确保可靠性和安全性。

楼主:
那READY信号在定位的过程中,会不会一直是触发的,还是要等到到了定位点附近了,INP触发了以后它才会触发,代表下一次命令可以发出了。这两个信号怎么区别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