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ABB变频器的高手?》

楼主(2004-04-11):
我知道VACON变频器通过调低6。2组参数(开关频率)就可降低对PLC的干扰,我想请教各位谁知道ABB的变频器在这方面有什么办法没?或者有没有什么参数可以调?    有人说是载波频率,但哪一组参数是调载波频率的?或改什么硬件可以调整开关频率?

楼主:
没有高手吗?

楼主:
真的没有高手吗?

楼主:
ABB变频器型号是ACS600的

网友A(2010-10-24):
您好,冒昧打扰你了,从网上得知你熟悉ABB变频器,所以想请教您一个问题:一台ACS607变频器,键盘控制,当电机800转/分钟,变频器可以正常运行,820转/分钟以上,就会出现I/O COMM 故障,该问题如何解决,是否可以屏蔽掉,如何屏蔽,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B:
如果采用的是DTC控制方式,是没有办法修改载波频率的。

网友C(2010-11-23):
26.06可以改开关频率。

网友D:
ACS800的载波频率是改不了的哦!

网友E:
这个还真没听说过,愿闻其详,北京变频柜配线

网友C(2011-05-16):
ACS600是可以改开关频率的。

网友F:
这么老的帖子又给翻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