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ince问题?

楼主(2004-04-11):
我想用pc/104、无线网卡、a/d卡、DIO卡、闪存来做一个数据采集和传输系统,用这个嵌入式系统将a/d卡采集到的数据用无线网卡传到另一台做计算的主机上,主机计算出结果后,再将相关的命令传到嵌入式系统中,嵌入式系统再用DIO输出控制执行部件(步进电机)。 我用wince开发这个嵌入式系统,但不清楚到底怎么下手? wince到底是怎么回事呀? 谢谢!

网友A:
找本Wince得书看看吧,编程和windows差不多,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用EVC之类的编写应用程序就好了。不过你这个系统方案感觉有点大材小用阿。

网友B:
WinCE.net 论坛 http://www.gongkong.com/tech/forum/list54.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