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指点指点

楼主(2004-04-11):
谁能给我指定:电机长期在50hz以上运行会怎么样呢?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网友A:
超过不大应没关系!变频器可能会过载!

网友B:
应该没有关系,只要参数设定合适,不会有问题。我这里有一台电动机在80Hz工作了五年,目前还在正常运转。

网友C:
前题是什么电机要搞明白! 普通电机、变频电机、高速电主轴。

网友D:
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