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有没有ABB变频器的高手啊?

楼主(2004-04-11):
我知道VACON变频器通过调低6。2组参数(开关频率)就可降低对PLC的干扰,我想请教各位谁知道ABB的变频器在这方面有什么办法没?或者有没有什么参数可以调? 有人说是载波频率,但哪一组参数是调载波频率的?或改什么硬件可以调整开关频率?

网友A:
你的变频器如果是ACS400的,有一组参数标注为“电机噪声”的,就是调开关频率的。如果是ACS600的,其DTC控制方式是没有固定开关频率的。但有隐含参数可调,只是大家都不知。

网友B:
DTC应该是程序有控制周期,但开关频率是不固定的。 吴老师说的可以调的,有可能是这个东西吧?

楼主:
我向ABB厂家质询了,他们说ACS600的不可调

网友C:
ABB好像还有100~200组参数可以调整,不公开的, 还有97组参数好像跟这个东西有关,密码是通过16组的参数进去的,具体多少要问ABB的技术支持,估计不会告诉的

网友D:
若是电源干扰可以在PLC电源前加装隔离变压器,如为空间辐射干扰 1,在PLC电源处单接地线 2,ABB变频器有EMC(或RFI)电源滤波器 我是ABB售后服务中心工程师 电话:010-6501446转3415

网友E:
大家好我是一名初学者有个问题向前辈们请教: 我用ABBACS-400变频器连接一台电机,电机在整个运行过程中有种吱吱的响声,小弟不知其请,特请教高人。。。

网友F:
把3KHz改成8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