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上润仪表的应用

楼主(2004-04-11):
我想用上润仪表采集各种温度,压力,流量信号,通过电脑来监控,不知都需要那种数据采集卡,及相应的软件

网友A:
这样的项目还用采集卡和特制软件吗?看看格锐的仪表吧,轻松完成你的意图:http://www.greatelec.com

网友B:
如果仪表带有串行口则不需要数据采集卡,加 RS232-RS485 转换模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