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主轴电机的PLC控制

楼主(2004-04-12):
我想知道如何用PLC孔子数控机床的主轴电机,另外数控机床主轴电机是什么类型的电机,和普通的交流电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我先谢谢了! 急!急!急!

网友A:
数控机床主轴你用什么控制? 如用变频器最好选用变频电机!与普通交流电机相比主要是变频电机的风扇是单独供电的,只要接通电源就可以排风,普通交流电机的风扇是与电机转子联接的,当转子低速运转时风扇也低速运转,这样电机的温升会很高,另外不同的一点就是变频电机对绝缘性有加强,因为变频器的dV/Dt的值非常大,对电机的绝缘性能有影响!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 我在做设计,可以选用变频电机,具体的PLC怎样控制变频器和电机? 希望您能指导一下!!!! 谢谢拉!!!!!!!!

工控啊!

网友:
to chinalxl:老兄,你不知道就别唬人,换可能误导别人?在你眼里难道主轴电机和普通交流电机就只是风扇连接方式不同而已吗?真是可笑?真是.....

网友A:
hylotus: 我每个月给数控机床厂家配上百套变频器! 变频电机还没用过吗? 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区别的确不是几名话能说清的,你有本事就把两者的详细资料都发表在这里。大家也会感谢你的! 否则不要在这儿指手划脚!

网友B:
我觉得还要看你的控制精度来选择用什么来控制!

网友C:
有理!若主轴只作为简单的调度控制,而且速度精度要求不太高,可以用变频电机。若不调速,还可用普通电机。若调速,并精度较高,可进行位置环控制,则建议使用伺服电机。同时还建议参考一下使用时对电机扭距有什么要求。

网友D:
BLUZZ说的有理,好象数控床子进口的用的是伺服。

楼主:
用PLC控制电机的转速,精度要求不高,大家知道我一下好吗?我先谢谢大家拉

网友E:
那可以使用变频电机作为主轴电机,用PLC+变频器+变频电机来完成. PLC 与变频器之间可用通讯方式连接.具体可查一下PLC和变频器的样本.另外还可采用PLC的D/A模块输出模拟量给变频器完成给定指令.另外,若是模拟的数控系统,则系统的模拟输出即可作为变频器的给定指令,这样配置更为简洁.

网友F(2011-07-07):
樓主不懂亂說 一堆人跟著瞎說

我想知道如何用PLC孔子数控机床的主轴电机,  在數控機床PLC內置於數控系統 主軸也非由PLC來控制

好象数控床子进口的用的是伺服。 主軸非進給軸 若是主軸大多叫感應伺服 高速 在少數的數控攻牙機用的是同步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