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给三菱IPM驱动供电设计

楼主(2004-04-12):
请问给三菱PM50RSA120的IPM 驱动供电能不能自己设计一个开关电源,输入350V左右直流,输出四路15V电压,输出口要加7815吗? 同时电源还要给板子上其他芯片供12V,15V,3.3V电压,这样的话,开关电源中的变压器绕组就很多,应该怎么设计?能否给我一些建议或各位以前有做过的资料,谢谢各位

网友A:
我有,请跟我联系,发邮件给我吧.

网友B:
如果您不是做产品,就用小个头的DC-DC隔离供电就可以了 比如市场上的2W的金升阳电源(我这里也有这样的DC-DC,不过没有包装,适合电路板上用) 3.3V是给2407之类的芯片供电吧? 稳压有两种选择: (1)稳功率最大的,比如5V (2)稳精度最高的,比如3.3V取反馈 其它绕组用78、79稳压,如果嫌功耗大,就用点LDO,也不贵

网友C:
老兄,这样的开关电源市面上不会有卖的,自己做吧,变频器的设计上必须把开关电源做好,否则就难作出可靠稳定的变频器。变频器上的电源多的有十几路呢。如四组+15V,-9V(八路),一路12(或24V)V,一路5V,15V。

网友B:
雪域 这位老兄用的可不止4路15V 因为是输入级有可能是用IGBT可控整流,四象限运行 需要7个吧,类似于ABB的ACS8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