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关于高速计数器

楼主(2004-04-12):
昨天我用FX2N作了个实验,同样的低频信号,用高速计数器和普通计数器计数结果居然不一样,高速计数器的结果明显错误。 是不是高速计数器不能对低频脉冲进行计数,真这样可就麻烦了,因为我的输入信号的脉冲有时高频有时低频,这可咋整?

网友A:
它有特殊的输入端,要注意信号的可靠, 我也做过实验,轻微的接触电阻也会有高频输入,后来用编码器才实现了, 要不你试试光电隔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