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伺服现场调试小手记

楼主(2004-04-12):
我到一些客户那去现场调试,得到一些经验希望你大家共享: 一。其实在很多场合,其实用步进比伺服精度高。 如雕刻机行业,由于伺服是用PID来逼近位置的同时受速度环的控制,大家都知道,有PID的存在就有 振荡 和 过冲(冲过去了刀具就已经雕刻了最终位置精确有啥用?),在这样的场合用伺服经常不如用步进,因为步进最大误差就是一步之内用细分后误差更小。 二。另外至于丢步的问题。 我采取这样的方案来解决,选比设计最大扭力大上一倍的电机(比用伺服还是便宜多了),启动频率不要太高,曲线做好点,我没发现有什么丢步的现象了。 三。现场调节问题 现场调PID~~~~痛苦啊~~~~~~~步进就好办啦,有振动?调电流、调细分数……搞定。 一点见解希望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A:
你说的情况好象只是伺服控制没达到稳定前的一段时间,稳定后精度确实比步进电机高而且稳定。步进电机不知以后什么时候还会丢步呢,可能废品率会低些

网友B:
我觉得你的说法有偏:伺服PID可能震荡不假,可是如果不是追求快速指标,也可以方便地调到没有超调震荡,即使降低要求,响应速度也还是比步进系统要快。更何况,步进电机其实每走一步都在震荡,除非用正弦波电流型驱动三相步进电机,象德国百格拉,但那样,整个的运转速度又上不去了!伺服还是有伺服的道理的!

网友C:
请你吃饭也是高手呀! 欢迎指教 qq77026104

网友B:
我用不来QQ,我用电话0773-5855364(O),有兴趣咱们聊聊!?

网友D:
交流伺服系统运行的好坏与驱动器参数的设置有很密切的关系,我想伺服电机相比步进电机还是好很多。

网友E(2004-05-18):
我觉得楼主说的有点道理,我在一次机床展览上看到过日本三井的一台平面磨床,可磨出镜面效果,砂轮自动进给最小1u,让我奇怪的是要求精度较高的Z轴(砂轮进刀向)用的步进电机,而精度要求不太高的工作台前后向(Y轴)用的伺服电机,当时觉得奇怪,现在看来还是有他的道理,用伺服做成全闭环会出现震荡现象!只要有0.1u的震荡,镜面可能就磨不出来了!采用什么方式关键还要看对象,象机床还要考虑到机械加工工艺方面!

网友F:
我也在深圳,你的名字最好不要在前面挂公司名,因为公司是老板的 我们在深圳混,迟早要炒老板或者给老板炒 打工的在业务上是给老板做积累,在技术上给自已做积累,但生意上很多东西是带不走的 所以啊,平时多打CS,脑子就比较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