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请教各位关于MCGS里怎么实现分段PID控制算法!!!

楼主(2004-04-12):
请教各位关于MCGS里怎么实现分段PID控制算法!!! 在下正在设计一个基于mcgs的加热炉远程控制系统中的一个节点。使用工控PC和工控板卡(研华公司生产的PCL813输入和PCL728输出)进行数据采集和控制,但是在PID控制算法要用到两套PID控制参数,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实现两套PID控制参数的切换。

网友A:
加载几个不同的pid设备,根据阶段需要使用设备命令启动或关闭不同的pid设备,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谢谢虫二的回复,但是我还不太明白,我使用的是pid软设备,只有一个,所以我只能设定 P,I,D三个参数为变量,然后用编写脚本程序实现,编写脚本程序我不太懂?!~!~命苦啊,!~呵呵!~!~!

楼主:
不好意思,今天才发现可以设置多套pid控制软设备!谢谢虫二了。

网友B:
怎么设置,可以告诉我吗? 我是学生,正在作毕业设计,需要这个。谢谢

楼主:
在MCGS里的帮助里有的你找找!!

网友C(2004-05-15):
这个有意思,我也在做毕业设计,也做基于MCGS的加热炉,不过我用的是智能仪表,他可以自动PID调节,假如你有结果,可给我看一下吗?谢谢。我的邮箱为tangjianjun9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