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恒压供水系统

楼主(2004-04-12):
变频恒压供水系统诚招代理商: 1.采用PLC控制,自动化程度高,有多种启停方式,恒压精度好: 2.对水泵进行软启动软停止,可减少水泵电机的启动冲击电流与水锤冲击,能有效延长电机水泵的使用寿命: 3.节能效果好,一般可达20%~30%: 4. 管网压力恒定,无冲击压力: 5.可节省高位水箱、水塔投资,且水无二次污染: 6.操作简单,全数字智能化控制,可任意调节参数: 7.系统具有自诊断和自处理能力,对过电流、过电压、欠压、水位过低及变频器故障能及时给出报警信号,而且具有完善的安全保护: 8.系统采用泵轮流工作方式,可防止任一台泵锈死或过分运行:

楼主:
联系方式: 淮北市金鸣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安徽省淮北市惠黎路275号 电话:0561-3888168 传真:0561-3888955 联系人:李先生 Email:webmaster@hbjmkj.com

楼主:
给我一份详细一点的资料及报价 yjr@00172.com

网友A(2005-09-11):
这种小东西还要找代理商啊,恒压给水是自动化控制中最简单的了,我公司以前做了上百套,很简单。再想请教楼主一个问题,如果是一个20层高的楼,每层高3米,为保证顶层用户水管有0.2MPA的压压,那么水泵的扬程最少要选择80米(暂不考虑管道压力损失),也就是给水压力要设定在0.8MPA,如果在深夜至凌晨的几个小时内很少有用户用水的话,那么你的水泵为了维持0.8MPA的水压,至少变频器频率也是35HZ以上,谈何节能啊,简直就是开玩笑,你好好想想,变频恒压给水用在高楼给水上能起来节能效果吗,请你好好学习一下化工原理吧,不要动不动就说恒压给水节能效果怎么好,它能比用一个高位水箱节能吗?

网友B(2011-09-26):
可以分时段供水,深夜到凌晨可以不供水。一个简单的设定就可以的。

网友C(2012-01-06):
控制2台电机,22KW和18.5KW各一台,给我详细资料和报价,谢谢!

yxd650628@yahoo.com,cn

网友D:
用水量小的时候可设置变频的睡眠功能,也可以外加压力罐。

网友E:
了解了,你说的有道理啊,支持你了,http://www.beijingtj.com/   http://www.tjdfy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