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配电器的工作原理

楼主(2004-04-12):
配电器的控制方式是不是电压和电流的转换?

网友A(2004-05-26):
好象不是把,我用的东辉的仪表是将4-20mA电流一分为二!

网友B:
楼上的同仁,我想问一个问题,象你说的将4-20MA一分为二,那这种产品不是叫做变送器吗?变送器与配电器的区别我是真糊涂了! 我听说配电器的主要作用就是给变送器供电,我都给搞晕了!!! 现在我有个客户就要一种型号SPF210的配电器,请求各位兄台帮忙!

网友C:
配电器的主要作用就是给变送器供电,有隔离作用。现在配电器型号五花八门,只要不刻意型号,能用的就太多了。

网友D(2004-07-04):
好象只是配电,隔离的都没有通过防爆认证!

网友E(2006-07-10):
配电器主要功能是给现场二线制仪表配电,也可以把4-20MA信号隔离输出,它其实就是在隔离器的基础上加一个给现场二线制仪表配电的功能.我是隔离器,配电器,温度变送器,安全栅的专业生产厂家,如有需要请电:13358385951,或者Email:cqyt-aixiaoli@163.com

网友F(2009-10-27):
为压变等需要现场供电的一次仪表提供电源回路,同时变送输出单路或者双路的电流或电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