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数据库的一点评论

楼主(2004-04-12):
实时数据库这个概念被提出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国内没有公司给出真正的实时数据库产品。实时数据库实际上还是一个数据库,他应该是保留了非实时数据库的功能基础上的一个东西,无非是保证了数据的实时性。 我认为现在流行的和号称的几个实时数据库有以下的问题: 1.和系统的其他部分结合的太过密切,没有了组态软件的采集部分实时数据库无法独立工作。 2.缺少了数据库的功能,为了追求实时,重新开发的实时数据库程序只是一个功能单一的管理实时数据的程序。 3.在开发实时数据库时考虑的不通用,都是满足自家组态软件的一个功能模块。这个功能模块里面掺杂了太多的非数据库的业务处理,使之称为专用的了。 这是我的一些个人观点,供有兴趣的同仁参考

网友A:
实时数据库发展20多年了,国内很多公司做了10几年了,你注意石化、钢铁、电力的用户,很多工程师都是专家,他们主要面向信息集成

楼主:
to 工业IT先锋: 我才疏学浅,只看到了组态软件领域。发现这个领域却没有那种做了10几年的实时数据库。你能给我推荐几个产品化了的实时数据库软件吗?

网友B(2005-03-04):
Empress软件公司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市,在嵌入式数据库领域有将近30年历史,在美国,欧洲及亚洲设有分公司。Empress 嵌入式实时数据库系列产品稳定性高,实时性好,在业界享有良好声誉。Empress不仅可以处理文本数据,货币数据,时间数据等常规数据格式,而且可以处理多媒体数据甚至是应用程序。优秀的表现使Empress应用领域不仅包括天气预报、空间探索、飞行模拟及地理信息系统等常规数据库应用,而且涵盖了嵌入式实时应用领域,如电信设备、工业控制、医疗仪器及网络管理等。美国的军事装备和火星探测等都选用该产品作为嵌入式实时数据库。   Empress嵌入式实时数据库是基于知识和规则的关系型的稳定可靠的数据库系统,具有免维护、适应性强、模块化、全分布、多平台、易裁剪、可扩展和开放性强的优点。 Empress能够基于操作系统的文件系统建立数据库,因此可以接受操作系统所允许的各种数据类型。所使用的编程接口包括Shell、批处理、C/C++、JAVA、ODBC、JDBC、SQL、HTML/XML、Perl、Tcl/Tk及报表生成器等。Empress多层的API接口既可保证底层的实时性的开发需要,又提供了方便的ODBC,JDBC等上层开发接口,使其兼具了实时性和易用性。 Empress嵌入式实时数据库可以运行于多种操作系统平台和多种硬件平台。操作系统包括LINUX,QNX,UNIX,Windows及一些实时操作系统等。支持CPU结构为X86,ARM,MIPS,POWERPC,SH-3,SH-4,M68K,8051等的硬件平台。 多种平台上的数据库系统可以相互连接,使Empress具有良好的开放性。 Empress 嵌入式实时数据库可以设置成多种不同的工作方式,以满足不同的商务模式需要。基本的模式分为:独立运行模式和客户端/服务器模式。其中独立运行模式不需要运行独立的Empress 数据库服务器,Empress的引擎库直接和应用程序连接。对于在同一地址空间中运行的嵌入式数据库的应用,独立运行模式是非常有吸引力的。这两种应用模式可以在同一操作统中同时使用。 Empress全分布数据库模式可以将数据存储在不同的地点,实现动态资源分配、动态数据更新,其主从数据库可以随时同步备份。   除了上述优点,Empress实时数据库还具有占用内存小和稳定性强的特点。数据库引擎只占用不到800K的内存空间,可以方便的嵌入到应用程序之中。数据库的运行可以完全置于程序控制之下,使基于Empress实时数据库的应用系统稳定、可靠、免维护。因此,Empress更适合应用于嵌入式实时环境,成为实时操作系统上数据库方案的最佳选择。 联系国内代理:tomwu@webon.com.cn

网友C:
紫金桥软件技术有限公司是国内最早研发国产大型实时数据库产品的公司之一。先后承担了国家“九五”攻关项目《实时数据库及其监控系统平台软件》的开发工作及国家“863”计划CIMS示范工程《大庆石化总厂乙烯厂CIMS》和《大庆石化化肥厂CIMS》项目的开发工作。    公司目前正在进行国家863项目《实时数据库系统的研究开发》。公司与中科院自动化所、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石油大学等国内著名高等学府和科研机构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同时还与国外知名大公司HONEYWELL、YOKOGAWA、FOXBORO、FISHER-ROUSEMOUNT、GE、OMRON、、ASPEN TECH、SIEMENS保持技术协作关系。 紫金桥实时数据库简介: 紫金桥实时数据库是一个性能好、容量大、可靠性高、安全性强的分布式实时数据库平台。适用于数据存储、生产管理、先进控制、优化控制、流程模拟等应用,是企业信息化的桥梁,可以提高工厂管控一体化水平,有效降低企业成本。其主要功能特点如下: 分布式结构 真正的分布式数据库。数据服务器、Web服务器、设备驱动、人机界面、实用工具可任意组合,分别运行在相同或不同机器上。实时数据,历史数据,过程报警,事件等作为整个系统的共有资源,可为其他客户端和数据库共享。 高性能历史存储 长时间、高分辨率历史存储。历史保存时间可以精确到1毫秒,高效的数据存储算法,不但让你快速存取数据,而且能够进行快速历史数据插值。 内部仪表 数据库以内部仪表的形式表示各种运算功能,组态方便,层次清晰,便于调试、维护。 自恢复功能 当网络出现通讯故障,底层服务器仍能保存数据;通信恢复后,下级服务器能够自动将暂存的故障时段的所有数据上传到上级服务器。利用自恢复功能,保证全部数据不会因为局部故障而丢失,为连续的历史存储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事故追忆功能 对与事件相关点的历史状态进行详实记录,以便事后对事件产生原因进行分析。事件的种类、数量、关联点、事件发生前后时间范围等都可以自由指定。 物料平衡 实时计算装置的投入产出数据、收率数据、损失数据,并可以对装置班、日、月平衡数据进行统计、汇总,能够准确反映整个生产过程物料移动情况。 班组考核 通过工艺重要参数的追踪,发现操作的潜在问题,产生指导性信息、并能对各个班组的操作水平进行评估、考核。 统计分析 统计过程控制(Statistical Process Control)SPC是质量管理的有力工具,它可以保持生产线稳定,减少质量波动,提高产品质量。数据库内置SPC点,可以提供多种控制图和分析数据,全程监控产品质量。 在线修改,远程维护 可在线修改数据库组态内容,组态完后,不必重新启动数据库,就可以将组态内容下装到数据库中。另外不必要到数据库所在机器,在远程就可以进行数据库组态。 多进程与多线程 采用多进程与多线程设计模式,系统更稳定。数据库、设备驱动、网络通信、实用工具、人机界面等程序分别是不同进程。由于进程运行在独立的地址空间中,一个程序的错误不会影响到另一个程序。同时可以将不同进程放到不同机器中,从而更合理的分配机器负荷,将重要的控制运算功能放到更为安全的机器上。同时,因为每个程序功能较单一,结构清晰,独立性强,调试和维护更加方便,因此能够更好的保证数据的实时性和可靠性,适合于大型应用。 多种开放接口 用户可以通过系统提供的API接口,COM控件,OPC服务器、DDE服务器与数据库进行通讯。 与关系型数据库无缝连接 通过简单组态即可完成与关系数据库双向数据交换,也可以利用紫金桥脚本实现更复杂的数据库操作、也可以通过SQL功能块实现事件驱动式的数据交互。 其他实用工具 系统还提供了许多其他工具,如查询工具、过程趋势统计分析工具、数据浏览器、系统监控台等等。 欢迎垂询010-82838301 www.realinfo.com.cn

网友D:
看实时数据库主要看性能指标、数据的处理能力,当然你的应用要求很关键,实时数据库的设计是面向企业级的复杂的数据处理和管理的,如果你的要求很简单,基本的内嵌实时数据库的网络化组态软件即可实现,国内比较流行的品牌为,高性能的主要的品牌为PI、INFOPLUS、PHD,中档的为IH、IDSQL,中低档的国外就比较多了,国产的性能和稳定性上和国外的差距比较大,但基本架构上和基本功能上差别不大,主要的品牌为中科院自动化所出产的。

网友E(2005-06-30):
好好的一个主题被这些厂家灌水贴给糟蹋了,建议管理员赶走这些只会贴广告,没思想的"鬼"们

网友F(2006-08-08):
国内确实有...紫金桥实时数据库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实时数据库产品..不比国外的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