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 怎样读 微软 SQL server 实时数据 有偿

楼主(2004-04-12):
Rsview 怎样读 微软 SQL server 实时数据 有偿

网友A(2004-06-04):
通过vba编程。。。。你可以联系我,qq86892477,加我请说明“工控友人”

网友B(2005-11-28):
俺给你三种解决方案: 1:用RSVIEW的数据记录,可把数据直接记录到SQL或ACESS.这种法子在项目停止时既不能记录!数据少时,用在本地可用.用在网络中,服务器关闭,再启后RSVIEW不会自动找传输路经.在网络传输上有点问题!! 2:用ROCKWELL的RSSQL连接SQL server 和RSLINEX或RSVIEW,强列建议用该法子!优点!!稳定!!!用于大的数据和网络传输.但要MONEY!俺可低价提供给你!标准版1500TAG! 3:自己编写COM程序封装SQL的存储过程,然后用其访问RSLINEX的OPC接点,把数据写入SQL!这种法子最好,因其可重用!以后访问SIEMENS产品可不修该直接用!俺认为是一种最实用的OPC LINK程序! 直于楼上两位所讲的,ACTIVE DATABASE OBJECT你不嫌死机的次数多的话也可用.用VBA也可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