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GSM数传模块之缺点

楼主(2004-04-12):
GPRS/GSM数传模块之缺点 1、相对于无线专网成本不算低,性价比优势不大;而通信协议比专网复杂很多,入门有一定难度,不如无线专用简单易用。 2、受公网业务开通状况及信号覆盖范围的影响较大,能否在某处使用,完全取决于运行商的系统建设情况,不如无线专网灵活。 3、运行费用较高,GPRS是按流量计费,那样通过网络侵入的无用信息也会被计费。 4、实时性差,尤其是节假日系统的负荷会达到高峰(如短信、彩信成倍增长),系统及网络堵塞严重,信息不畅,不能及时发送或收到有用信息,贻误大事。 5、大部份产品“掉线”及“死机”问题比较严重,当然这不仅是产品本身的问题,与网络运行情况也很有关系。尤其是“死机”后,一般很难自行恢复正常工作,需要人工复位,极为不便。 6、系统安全性较差,由于GPRS是通过互联网发送数据,而目前的网络安全性不高,越来越容易受到攻击,造成瘫痪。对于电力、水力、路灯等重要的公用事业系统,用公网的安全性远不如专网。 7、服务质量受制于运营商的服务,因为系统一旦发生故障,集成商或用户是无法独立解决问题的,因为系统的环节太多,可能是GPRS系统的问题,也可能是网络的问题等等,容易产生“扯皮”。因此一旦运营商或网络服务不佳,对系统质量的影响就会很大。而专网若有问题完全可以由系统集成商或用户独立解决。 8、GPRS、GMS的售后服务工作较困难,因为此类模块一旦损坏,只能更换,不可能象数传电台一样做到元件级的维修,因此售后服务质量不如专网有保证。 9、无论GPRS还是GSM,它们的数据通讯服务功能有限,只是过渡系统而已,生命周期很短,一旦系统升级,软件、硬件都要全面修改,损失较大。 各位同行,有什么见意,请说说。

网友A:
说的在理,尤其对于企业生产管理的SCADA系统来说,还是无线转网比较好。

网友B:
说的很有道理,里面提到的很多问题我们都遇到过,经过完善后效果不大。 所以我们正准备考虑CDMA,不知道它是否会好一些

楼主:
CDMA好不好用?

网友C:
cdma应该存在同样的问题吧 但是GPRS/GSM数传模块也有很多优点,不容小看

网友D:
以上所涉及的几个网络问题,CDMA同样存在,有部分是分析得很中肯的,如公网安全性、无效数据影响资费等,但有些观点是片面的。至于终端产品“掉线”或“死机”的问题倒不用担心,许多终端厂家都已解决,如有兴趣,可与我联系。

网友E(2004-06-24):
可惜电台对于城际传送数据不好

网友F:
哈!! 竞争很正常。 但楼主的一些话引起我想说一些,我们是集成商,用过电台,电话线,但现在用的公网进行系统集成,有一些你说的现象,关键看如何解决这样的技术细节,现在很多的集成商不注重这些问题的解决,一味靠公网的技术性能,一旦出现你说的现象就下结论网络或通信模块的问题,实际上这很片面,使用任何一种通信方式都出现一些技术上的一些瓶颈,这些瓶颈往往有时候不是不能解决,而是思路较窄。 在公网的应用上,今年比去年更有优势,因为它给拥护带来的不仅仅是网络本身的一些优势,而是如何充分利用共用资源,实现共用资源共享的一个大的概念。面对市场强劲的需求,只有充分开发相关的技术细节,才能应用满足用户要求。 不妥之处请交流。

网友G:
声明:我不是否认电台在通信方面的作用和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