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教无功补偿

楼主(2004-04-12):
我厂有台100KVA变压器己装无功补偿运行正常,最近买来一台机子,电流每分钟70次从30A---60A波动。电容补偿控制器不工作,换多种控制器都解决不了问题,(动力全部为电动机,特求教各位大师。 胡高飞

网友A(2004-08-24):
君所述之状况,100%是由电力谐波污染所造成的无功补偿拒投切,必须对谐波进行消谐,无功方可投入运行。 我厂专业生产低压无功补偿控制器及成套装置,电力谐波滤波无功补偿控制器及成套装置(消谐柜),贵司若有需求可致电本厂 江苏省镇江市润丰变频控制设备厂/朱先生 0511-5031838 江苏省 镇江市万古一人巷17号 212001

网友B:
请教大家什么叫电力谐波污染啊?

网友A:
电力网中电子开关器件的开关动作形成的脉冲电流形成一定范围的频率时,将对电网中正常运行的电器设备产生危害或直接导致其过电流损坏,称之为电力谐波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