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用FX1S实现高速输入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4-04-12):
一个三菱FX1S-10MT的PLC,2个高速输入的接近开关。当x0输入时,y0输出,y1复位。当x1输入时,y1输出,y0复位。x0和x1交替输入。y0和y1交替输出。问题如下:由于输入输出均为高速执行,y0和y1同时执行上升沿和下降沿切换时,输出不能正常工作。请问如何在程序中实现y0和y1之间的一个过程切换。切换时间应低于1ms。过程如下:(x1脉冲-y0复位-y1输出-x0脉冲-y1复位-y0输出。周而复始)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帮助。谢谢!

网友A:
X0、X1高速输入的频率大概是多少?这两个输入点是否是不能同时输入?

网友B:
我来问个初级的问题:高速输入还要有接近开关吗?直接接入输入会出问题吗

楼主:
x0、x1交替输入的周期是0.8s。 x1的信号是0.1~0.3ms的短脉冲。但是从x0,x1信号的捕捉到y0,y1的执行应该在1ms~2ms以下。而且越短越好。x0滞后x1 10ms

楼主:
to:tellme 接近开关实现信号的采集。你指的直接输入,是何种方式?

网友C:
这么快的速度要用中断方式,否则受扫描周期的影响,一个扫描周期少则几个ms

网友D:
这么快的速度要用中断方式或脉冲捕捉指令,用脉冲捕捉指令xo可以捕捉到50us的脉冲。只有这样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