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节能

楼主(2004-04-12):
电机节能: 如果电机在轻载情况下,三角形改接成星形接法,就可以节能吗?请那位高手指教.

网友A:
这种情况在有用功降低不多的条件下显著的降低了无用功,所以可以节能。但抗过载能力显著下降,小心负载增加时造成堵转运行。

网友B(2004-06-20):
当然节能了,不过有一点,要保证是1/3以下轻载功率长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