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RT
请问:DChart控件的问题

楼主(2004-04-12):
请问DChart控件属性中的plot是什么意思,想选择不同的通道显示不同颜色的波形,怎么弄? 用linecolor实现不了,咋搞?请指点,先行谢过。

网友A:
为什么不用DAQBench2.4简体中文版?Plot应该是设定DChart控件画图的个数,想要设定不同通道的颜色可以在属性页“绘图”这一分项下面进行选择。

楼主:
请问2.4简体中文版哪儿有下载?thx

网友A:
登陆凌华网站www.adlinkchina.com.cn或者www.adlinktech.com,在软件产品中可以找到。

网友B:
DAQBench真是好东西,用着非常方便,就是没有详细的中文版用户手册,现有的中文版的都是一些介绍。

楼主:
那个Serial Number哪儿有?我用的是pci9118hr/dg的,输入说明书上的part No没用。

网友A:
DAQBench是收费软件,正版序列号需要购买;试用版的DAQBench,任意的输入都可以完成安装,只不过在程序调试和运行时会一直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