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
电机节能分析

楼主(2004-04-12):
各位高手: 本公司开展节能高潮,有人提出在轻载情况下,额定电流在50%以下的电机,三角形接法改接成星形接法,就节约电能,不知是否正确,请高手指教.如何分析.

网友A:
电动机都有一个额定转速(即有一个固定的转差),设计为三角形运行的鼠笼电机在星形状态下空载运行也达不到额定转速,所以对于普通的鼠笼电机这种做法不可行。但对于同步电机或绕线式电动机,这种做法或许可以,但实用性不大。

楼主:
各位大师: 星三角转换起动、新安装的、有时候有短路现象。大多数转换是好的,请各位大师帮助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A:
与你的控制系统有关(我以前用单片机控制的时候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接触器之间加机械或电气互锁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只是治标不治本,当上述情况出现时,星三角会来回换几次。最好还是检查你的控制系统,把源头找出来。

网友B(2004-07-12):
纠正一下,应是额定电流在40%以下的电机,三角形接法改接成星形接法,就节约电能。大于40%不但不节能,而且还有可能烧毁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