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输出指示灯总没有亮

楼主(2004-04-12):
我现在使用三菱PLC,刚刚上手。但是PLC总是无输出,不管输入是什么,输出指示灯均不亮,请教各位是什么问题,怎么解决才好?万分感谢。

网友A:
你编程序输入到PLC内了吗?

网友B:
plc不写入程序的话它的作用就和一块石头差不多。估计你是没输入程序。

网友C:
你没有让PLC运行

网友D:
RUN开关置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