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批号报表,急

楼主(2004-04-12):
组态王报表,急 请教各高手大侠,要求做如下报表,怎样实现? 现场开车,输入批号,确定后开始计时,到停车时自动生成一个批号文件,可查询打印。时间段为开车到停车这段时间;查询变量可自由选择。 小弟邮箱 lwjsir@sina.com 还望各大侠赐教。

网友A:
条件符合时把数据存放在数据库中。 再用组态王的报表组件填写相应的格式从数据库取数据. 至于查询方式可自已定义

网友B(2008-06-18):
有没有高手做过,共同探讨一下如何实现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