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按钮控制变频器

楼主(2004-04-12):
各路高人: 如何用按钮进行变频器的加减速?请赐教!谢谢!! e_mail:geng_211@sohu.com

网友A:
这要看你用的是什么品牌的了。多数都有这样的功能。需要设置的。比如ABB 的,被称为 电动电位器 功能,即用两个按钮的通断信号直接送到变频器内作给定频率信号。

楼主:
我用LG的变频器,该如何设置?不知该变频器能否实现此功能。我以前都是用电压信号控制。

网友B(2007-06-21):
以上大哥能讲的祥细点吗?你说ABB按钮作通断信号,就可?那请问这开关不就成了脉冲信号??请讲祥细点哦我也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