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研华板卡PCL818L

楼主(2004-04-12):
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下,我用的研华板卡PCL-818L只能模拟量输出不能模拟量输入,就问是怎么回事,我用的组态王作监控系统。板卡跳线为:JP1:DMA,CH3;JP2:1MHZ;JP3:DI0,DI2;JP4:INT;JP5:5V;JP6:S/E:JP7:+ -5V;JP8-JP11:左边.我用的是研华610工控机,WINDOS2000系统。以及PCL-818L和PCLD-8115结合使用时的信号采集的案例! 我刚搞这个工程,所以希望资料尽量详细。万分感谢!本人急用!! haifeng209@163.com

网友A:
你具体指什么,是模拟量输入信号采集不到么,组态王的标签建立要注意是否正确,因为里面包括很多信息。假如赶兴趣可以使用一些我们公司的组态软件,开物2000,里面可以很方便的连接研华板卡。

楼主:
我用的这个板卡,是采集不到外部输入信号,用研华本身自带的测试程序测试也不行,但是用此测试程序模拟量输出就可以。我想应该不是组态王设置的问题。

楼主:
是不是研华板卡坏了呀,A/D芯坏了。

楼主:
那位大哥,快点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呀,我也想知道。

网友B:
首先要确定板卡的基地址、DMA和中断都是独占的,与系统中的其它资源没有冲突;如果查询方式的测试程序都采集不到数据,很有可能A/D芯片坏掉了。

楼主:
请问上面这位大哥,它的DMA和中断是怎么回事。

楼主:
各位高手,我用的系统是PCL818L采集模拟量输入,用PCL726用于输出模拟量.他们的基地址分别为:300和2C0 请问他们两个是不是有影响.

楼主:
各位大哥,帮帮我呀,我在学校做毕业设计。多谢了

楼主:
为什么没有高手回呀。真失忘!!!

网友C(2005-03-16):
板卡的问题,你最好照人换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