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三菱plc编程的问题,大虾请进!

楼主(2004-04-12):
请问:我看到在三菱2N中,使用mov指令在寄存器中输入32位数值时,要用D指令,如何实现D指令功能?还有32位的计数器可以当32位寄存器使用么?用法完全一样么?谢谢回复!!!

网友A:
直接写就可以了

网友B:
在MOV前直接写D,它要占两个寄存器。

网友C:
加D后就是32位,会占用两个寄存器! 如DMOV D10 D20意思就是将D11、D10的值送到D21、D20!

网友D:
美酒加咖啡: "还有32位的计数器可以当32位寄存器使用么?" 我覺得人這問題問得太菜了,計數器是counter,寄存器是register兩者根本就不同,怎么可以通用呢?

网友D:
32位的计数器可以当32位寄存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