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压测量问题

楼主(2004-04-12):
为了测量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压,常用电压传感器,但电压传感器的响应时间是几十微秒,为了使响应时间更快,我听说可以用隔离放大器测量定子电压,请问这样可以吗?哪位这样用过,请指教!

网友A:
隔离放大器也是不可以的。 因为最好的隔离放大器是AD215,单位增益带宽也就150kHz, 远远不够 所以,应该是先测量再隔离。有问题可以找我啊。以前做过。 010-82641640,鲁先生,或王先生。

楼主:
将进酒,你好,请留一下你的电子信箱好吗?有些问题向你详细请教。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电话呢。 信箱: wang1dong98@tsinghua.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