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卡

楼主(2004-04-12):
请问各位高手,采集卡(16路单端输入或者8路差动输入)怎么个连线?

网友A:
请说明详细一点,你用的什么卡,一般说明书里面会很清楚。

网友B:
单端接法是将信号端连接到采集卡的AIn(n为通道号)和地(AGND),而差分接法则是将信号连接到差分输入的两端AIn+和AIn-,具体引脚定义说明书上有说明,而且会附带单端或差分的连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