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哪种型号运动控制卡有模拟输入

楼主(2004-04-13):
可以同时作为数据采集卡用? 小弟新来,恳请推荐

网友A:
你需要几路模拟量输入?精度有何要求?另外你要运动控制卡实现几轴控制?是输出脉冲还是模拟量?对数字I/O有啥要求? 根据这些要求才好配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案.

楼主:
两路模拟输入,12位足够了。三轴控制步进电机,输出脉冲信号,数字I/O可有可无。 再问一下:伺服卡的位置反馈信号输入端,能否当数据采集用?

网友A:
请查收你的电子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