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FX1N60MR输出接线

楼主(2004-04-13):
我所用型号为FX1N-60MR的三菱PLC,它的输出端如果采用外部直流电源的话,输出端接小中间继电器,那么在一个输出端子口连接若干个中间继电器是否可行?我所用外部直流电源为通过OMRON开关电源所得+24V直流电,问此情况下各端子所接小中间继电器是否需要并联一个反相续流二极管,它的作用是什么?多谢指教!

网友A:
FX1N-60MR你需看一下说明书,哪些输出点是公用一个共公端,具体为: Y0-COM0 Y1-COM1 Y2\Y3-COM2 Y4、Y5、Y6、Y7——COM3 Y10、Y11、Y12、Y13——COM4 Y14、Y15、Y16、Y17——COM5 Y20、Y21、Y22、Y23——COM6 Y24、Y25、Y26、Y27——COM7 只要同一个共用端所接的电压相同就可以了,同时你个接继电器,不存在电流过大的情况!

网友B:
一个输出口为什么要连接若干个中间继电器?从电气设计上考虑,最好接一个续流二极管,当然,从实际应用上看,不接,问题也不大.

楼主:
谢谢回应,有一个端子我需要接5个中间继电器,作用是对一组同步控制变频器实现联动控制,每个继电器用到了2个常开,一个常闭触点。所用继电器为ZELIO RXL2A12B型,用PLC一个输出端子会否存在电流过大的问题?

网友A:
你用输出点带继电器,电流不会太大,若直接驱动负载的话应考虑电流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