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单机版IFIX的打印问题??

楼主(2004-04-13):
单机板IFIX无ODBC功能,现在我想打印每天整点的数据,请问怎么实现?? 以前有ODBC时,用它调历史数据库中的数据,用EXCEL打印。 现在没有ODBC了,是否可以每到整点时记录需要记录的数据,每天生成一个文件保存???? 求各位帮忙!!

网友:
用我们的工控数据报表软件 DynaReport V2.0 实现此功能比较简单: 1。建立一个ACCESS数据库(MDB)文件 2。用数据连接器程序将选定的数据按一定时间间隔(比如一小时)传 送到数据库中 3。用报表开发工具,通过SQL语句查询数据,定制格式。 4。在iFix画面中调用报表运行工具,打开报表格式,实现打印功能。

楼主:
要钱吗?? 我觉得自己用VB编应该不是很难吧!! 谁来帮个忙??????????

网友:
用VB编不难,但要做得通用性好,一劳永益,还是要费些功夫的,我们的软件您可以先看看能不能用,需要注册的话再和我们联系。

楼主:
多少钱一套!??

网友A:
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在自己的项目使用这套工具,解决用户所能提出来的有关报表方面的问题,一般在一两个工作日内就可以完成了。程序目前还在测试阶段,是免费的,希望您能用得上。

楼主:
好的,希望以后不会收费!

网友B:
先嵌入excel对象,可以利用调度,编脚本,直接写到excel. 做报表吗,办法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