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信解决方案

楼主(2004-04-13):
请教现在有没有可以提供1kM-6kM距离内的速率可在9600-2M的成本较低的解决方案(不包括光纤)?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CAN总线可以

网友B:
用以太网如何?

网友C:
对时间有什么要求?

网友D(2004-05-27):
串口转成以太网来进行。

网友E:
卫星无线通信,请链接: http://free.efile.com.cn/lssazhang/LSSA.doc

网友F:
可以用1W的网络电台,600mw的扩频微波通讯; 深圳市振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四十区中商花园D栋;518101 网址:www.ztten.com 邮箱:xch_21@sina.com 电话:0755-27882446 谢彩虹:13714198311

网友G:
我要用串口信号控制教室里的投影仪、电源、电动屏幕等5个设备,投影仪可以直接接收串口数据,可其它设备只能通过继电器来控制,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对串口数据的选择以实现控制目的,请各位帮帮忙,我是个新手!需要用到什么芯片?还有对反馈信号的产生和处理部分还比较迷茫!!谢谢啦~~~非常感谢 ynzhiyuan1981@163.com

网友H:
采用光电隔离器,将232信号转换成20ma电流环传输。www.powerdnc.com

网友I:
用CAN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