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倍频

楼主(2004-04-13):
是用于磁尺上,磁头每走100毫米,发出25个脉冲到PLC,要在PLC里编程,将显示精度达到0.1毫米,现在无法完成这样的精度,请教各位老大,如何完成。是不向外输出脉冲的。

网友A:
你的磁尺的分辨率只有4个毫米,所以你不可能达到0.1毫米的精度。我想你可以换成光电式电子尺,精度可以达到0.005毫米,然后用高速计数功能记下输入的脉冲数,然后处理显示就可。光电式电子尺的价格在1000元左右,看你的最大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