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号电缆是否能和动力电缆铺设的同一个电缆桥架中

楼主(2004-04-13):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家,信号电缆使用的是屏蔽电缆,它是否能和动力电缆(380V)铺设的同一个电缆桥架中,是否有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者设计标准.请高手告知,不胜感激.

网友A:
呵呵,先来抛砖引玉吧。最好不要将信号电缆和动力电缆平行走线,如不能避免,最后保持较大间距。

网友A:
对了,你是监测电缆沟的什么信号呢?如果是关于电缆沟防火方面(测温、烟感等),可与我联系。 digi@lance-cn.com

网友B:
最好不要用,一般的设计规范上都要求分开走线,在一个桥架内要有隔板分开。但我们也曾经把信号线和动力缆铺在一个桥架里,也没出什么问题,主要是电缆屏蔽一定要好,屏蔽要接地。但是,如果有防爆要求的话,那么就不要铺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