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4-13):
我是新人,且确的说是个新新人,我是学计算机的,对PLC没什么了解,就是到了单位才开始接触的,现在还没什么具体的概念,现在单位用的多的是s7 300,我想用计算机读取plc里面的数据、状态,做个界面能够直接显示状态,方便调试人员检测状态,请各位帮忙,指点。

网友A:
你是学计算机的,你肯定会VB吧,找本S7-300的编程手册仔细看应该有的,我原来做过OMRON CPM2A的,不是很麻烦的,也就几个函数。

楼主:
谢谢上面的兄弟

网友B:
你得先看看你们公司的S7 300的通讯口支持的协议,如果有自由通信口或PTP,你就可以用VB等自己编写,如果只有MPI、DP等,我想你还是用组态软件做。